小试牛刀——华硕主板上电保护

楼主(2010-11-26):
主板维修课程已经学了一半,在跳蚤市场买了个华硕M2N68AM

仔细看了一下表面有多处腐蚀,估计是哪个蛋疼的家伙把水倒进去了

据说华硕的板子不上CPU和内存也会不跑码断电,偶借了个AM2的CPU和DDRII内存上电试一下
故障依旧

这时第一反应可能是开机电路有问题,这个板子使用的是IT8712F-S,测IO第75脚一直为低电平。

根据经验判断75脚在通电之后立刻变为高电平,怀疑是IO有问题。

割断IO的75脚。再次通电,主板没有出现自动上电现象,看来问题出来75脚到开关排阵那里
给75脚打值是无穷大,说明开关没短路,IO75脚与PWRSW间没有断路,只是没有5VSB上拉电压。
接下来跑线,本人动手能力实在一般,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上拉的5VSB电压、
多亏饼哥,帮我找到了上拉电阻。换上一个上电开机OK

网友:
基地太强大了! 好想去 正在筹钱! 饼哥好耶! 膜拜中。。。

网友:
学到一半有这样可以了
估计学完就成高手了

网友:
大黑板真跑电路挺费神哦!

网友:
修机有时就是一个电阻,电容的事,关键是思路

网友:
这片板应该还有保修的,楼主花多少钱买回来的

网友:
跑线路是最麻烦的了

网友:
上回还碰到个点下75角就开机的

网友:
思路挺清析的!!

网友:
好基地,培养学员,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到底是上电保护还是自动上电啊.没说清耶.

网友:
实地培训就是好呀。有动手能力不错呀!!!!!!

网友:
不错不错有没有QQ加加

网友:
基地有高手,我都想去看看,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09年的板子,人家要我40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是自动上电 4秒后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学现卖(*^__^*) 嘻嘻……

网友:
系统学习过就是思路清晰,不像我们上来三把斧,不开机换IO,加焊桥,再跑线路呵呵跑线就是累

网友:
原来是上拉电阻损坏了、。厉害啊,半桶水也能秒杀主板故障。

网友:
开机排针到上拉电阻,楼主没道理找不到啊。万用表一顿猛划。。。。。

网友:
早出着帖子我就又多赚80RMB老

网友:
男人KTV
的帖子
这时处理之后的样子!刚拿来的时候上面都有绿毛~

网友:
受启发,我一个铭瑄N68的板跟楼主一样的情况,看到单桥的板子就想杀桥,下午杀了也没有好,明天试试楼主的办法。

网友:
好基地,培养学员,不错,继续努力。 有大好前途

网友:
真不错啊,等着明年去杭州了

网友:
我和你遇到同样一个问题``不过就在你旁边一点``接触法排针的``主要不是坏``是空焊了``擦``

网友:
去基地学要多少钱啊、、、知道的回答下谢谢

网友:
40大洋值了这板,不过终归他的价值也只有在我们这些搞维修人手里发挥了
蓝色狮子
收买佬那就算能点亮的AM2板,40元也不便宜啦。
详情

网友:
ss501514010
的帖子
想请教你个问题,我有块和你一样的华硕主板,开机马上掉电,cpu供电mos也没短路,不插4pin小接口,不掉电但是只要把主板抬起来就立马掉了。你有遇到这种问题吗?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基地有没有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脚位图呢?能否给小弟发个呢?先谢了。

网友:
楼主不仔细~跑线路最简单了啊~

网友:
老师说过,没有跟不到的线路(相对主板),哈哈

网友:
学知识,长技术!有钱大家都上基地,自已的主板自已修!

网友:
不错,不亏是基地出来的,看来基地里面高手如云那

网友:
基地真是出人才的地方,LZ不错

网友:
在基地学习的和不学习的就是不一样。不会跑线路就是瞎修,我目前也不会跑。

网友:
修机器就是思路的问题 有的时候就是电容或者电阻的问题啊
jake126126
多灌点经验版主,让菜鸟们多学点东西哟,

网友:
确实很强啊!学完一期要多长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