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不敢搞了 看到T系机有点吓

楼主(2010-11-26):
来自: 广东深圳
相信
笔记本
的人都知道 IBM 的机子是比较好修的 因为在维修界 IBM 的资料是最多的 最多就是T4 系列的 有很多陪训就以它为讲解 但是本人 现在一看到 T4 系列的机子 心里有点下吓 最多的就是 要上BGA 的那种 今天一个台 T42 的机子 拿过来 说不显 待机正常0.04 触好到 1.12 左右不显 看电流 是好显卡问 拆开 上跑码卡 跑 4A 不用想了是确认是显卡了 因为 这个7500 的显卡四周都有打胶 黄色的那种 直接加焊了 可以显了 用了一个小时没事 放一边了 过一会再试 花屏了 开关两次后又好不花了 正常用 一个月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个机子后面换显卡掉点了 没有搞好 这台拿都不敢拿下来了 还怕掉 IBM 掉点相信同行们你们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吧 遇到后你们是怎么做的呀 再说这个板 显卡 南 北桥 太近了 做多了 又会出现 南 北 坏 要么就空焊 难呀呀 高手给指点下哟
笔记本

网友:
1, 隔热做好没有
2,工具用好没有
3,取芯片的时候拿稳没有

网友:
T42主板上7500显卡里面很多空点,掉点就掉点怕什么,只要掉的是空点理都不用理它。

网友:
取之前,用溶胶剂软化一下

网友:
对于这种封胶且又很近的,要注意以下几点:1,隔热2拆时要确认芯片下面的锡珠绝对熔化,3温度到时直接撬,不要抖,免的搞掉周边小件

网友:
ibm7500的显卡颗粒在显卡上 封胶的很容易暴锡 南北桥做好隔热就问题不大

网友:
又不是打的黑胶,,,就是黄胶嘛。。。。我做那么多从来没掉过点。。。7500里面有好多空脚的。。。掉了也没事

网友:
一般我在下面能把胶取了就先取胶,隔热要做好,多加一层隔热胶带

网友:
呵呵,有同感,最近做T4的显卡很少成功,难搞啊!郁闷中。。。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今天下手做了 掉了两个点 看了一下没有线就认为是空点哟 没管他 做上去了 好了了 我就把南北桥都帖了隔热胶了下面也贴了 还好做好了 不过做前心里是没底哟 是硬着头皮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