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液晶显示器。大约用一分钟之后就黑屏

楼主(2010-11-26):
请教下各位这是什么情况啊,那位知道说下啊。我是刚学液晶显示器的。不知从何下手。各位帮帮忙啊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先看电源板有没有电容鼓包,没有的话,基本上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得很明白了,灯管高压了

网友:
那高压怎么修啊。能说说吗

网友:
昨都没有人说说啊、

网友:
先看看高压电路上的mos管及升压变压器有没有虚焊,我的一台液晶也是开机一段时间黑屏,不过要比你的久。第一次能用几个小时,黑屏后就开不起来了。

网友:
灯管坏或漏电,高压板坏都有可能,驱动板坏了也有可能的

网友:
1:为了避免经验害死老师傅,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直流可调电源的情况下,又是用外置电源的情况下,先换电源。
2:内置电源
3:高压条
4:灯管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自己多查资料多研究。

网友:
我遇到的比你这个更烦。。用3,4天就黑屏。一测12V输出偏低。现在把MOS管和几个大电容换了正在试。。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啊。我都已经把这块板子全补焊了。还是一样啊。,,,郁闷死了啊。。。。

网友:
先外接高压板试下,然后就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看指示灯闪烁,查电源为主,指示正常查高压条或灯管

网友:
修高压可以换升压变压器或者直接上高压条。方法很简单,改高压条3根线 12V 开关线 地线 ,12V找不到的话你就接25V470UF的电容正极,然后找开关线,地线接螺丝孔就可以啦。一般板子上都标的有的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有问题,用更换的办法处理吧

网友:
有些容量降低漏电值提升外表是看不出的, "电容没有鼓包"不代表没坏, 没仪表测就先换掉试试!!

网友:
电容 鼓包 高压的问题也可能造成这个问题的 啊

网友:
显示器能工作一分钟这样,证明大致电路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热影响和电容失效引起负载变差保护的.要是排除接触不好的问题,那就直接检修电源.要是外带电源的话,可以直接换个试一下.我也曾碰过几例这种故障.电源负载能力差,开机一会就黑屏,有时侯连指示灯都在半亮的状态.

网友:
如果是黑屏后,关了又能开是什么原因?
关了再开也是一分钟左右又黑屏

网友:
famyp
的帖子
就是大约半分钟左右就黑屏了、如果 关了之后再开的话又是亮半分钟左右就黑了。

网友:
换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这跟开关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