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关于有些板子初次装系统,ghost无法引导的问题!

楼主(2010-11-26):
好几次都碰到一个现象,新机分区后,直接GHO系统无法引导,然后用安装版装一次后,才能GHO 蛮郁闷!GHO 8.3  GHO11.2  GHO12 的都用过,还是这么回事!这问题大伙有没有遇到过,请赐教!

分区正确  ,C盘也是设为活动的 我进PM检查过。我做系统基本上都是进PE 然后一键4区,然后GHO系统,99%的都没问题,但有时候碰到些新机器就出现问题。用磁盘分区医生也检查过分区,一切正常!
我想问下,GHO 和安装版 在写入Mbr的时候不同吗?一般是什么顺序?

网友:
可能有两个原因:
1、没有将C盘设为活动。
2、没有写入Mbr
呵,一家之言

网友:
应该是没有激活c盘。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楼第2步才是正解,重写MBR就OK

网友:
多数情况下,是你选择的分区软件不好造成的。

网友:
譬如用F32分超过160G的硬盘会出问题,用老版本的DM分超过500G的硬盘也会出问题,我们遇到这个情况,一般用SPFDISK软件。楼主可以试验下。

网友:
有些时候主引导记录需要重写一下才可以,碰到好多次,都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偶也遇到几次,进入PE重写MBR完事

网友:
就是MBR在捣鬼。 重新更新一下就可以了,很多软件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区正确  ,C盘也是设为活动的 我进PM检查过。我做系统基本上都是进PE 然后一键4区,然后GHO系统,99%的都没问题,但有时候碰到些新机器就出现问题。
我想问下,GHO 和安装版 在写入Mbr的时候不同吗?一般是什么顺序?

网友:
U盘拔慢了  我以前就有因为拔慢了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导区没激活啊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这问题..不过,直接进入DOS下运行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搞错了一个步骤,那就是MBR是在硬盘分区的创建(一般都是分区软件自动创建的),而不是ghost或者安装版装系统的时候创建的

网友:
是不是西数绿盘?  之前装过几个西数绿盘都是不启动,只能装安装版的。恼火了 不用绿盘了

网友:
要搞清楚,重写MBR试一下。再不行,换分区软件。再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过旧硬盘直接引导不进克隆界面,一定要在PE下装才得。不知道属不属于一样的状况。

网友:
我现在用的这个硬盘也是这种情况,GHOST完了后不能启动,进PQ把硬盘设为活动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用PQ来分的吧。

网友:
近几个月西数的硬盘都有这样的情况,希捷的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重写主引导就好,百分百的灵。一般人不告诉的。

网友:
LZ说的这个情况我碰到过,这是硬盘里原来做过Liunx系统,再重新Ghost XP系统就会出现不认引导区。需要重MBR一下就OK。

网友:
我也试过这样的问题,后来重写MBR就好啦!

网友:
进入PE,可以用GHOST,这种现像很多

网友:
有这种情况,重新写引导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一键分四区最好不要用,最好用DM和DISKGEN。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遇到好多次, 如果是新买的笔记本第一装系统在Bios把硬盘的接口类型改一下 要是装XP 一定要改成IBE模式 , 要是WIN7就不用改了 不然Ghost完不会解压了 。如果是台式机硬盘最好是用分区工具 比如PQ 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在不行低格一下从新分区就OK了。

网友:
激活C区,调整BIOS

网友:
按照楼主所说;应该是没激活C盘或用那个PE一键分区的,没有重写引导记录吧!
重写引导下就OK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