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由器上加网线到90米长用交换机可以吗 ?

楼主(2010-11-26):
在路由器上扯网线到90米长用交换机可以吗 ?我以前用120米一台机子上网 是正常的 只要把网卡 连接速度和双工模式改成10m全双工就可以了  我现在想两台电脑同时上网  在120米的地方加交换机就是连接不上     正好在90米的地方还在我家里 所以我不想把交换机放到大街上  想问有用过知道的吗  90米加交换机  可不可以正常工作    所以在不明时我不敢冒然加机  希望有知道的老师们 说说

网友:
在限制范围之内啊,当然可以

网友:
那要看你的网线是否达标,要是达标的100米没问题

网友:
虽然标准时不要超过100米,实际有时候好点的 用到110  120 ,都没有问题。不过重要场合还是建议用90  米为好

网友:
不是很了解,很想知道答案是!

网友:
是可以的啊

网友:
看网线的质量了,质量好的话是可以的。如果不是好网线那就很难说了。

网友:
  可以的呀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我曾经一根网线能达到100米 没一点问题  一般情况下网线是有衰减的

网友:
用六类屏蔽线做咯,绕开电线什么的可以尽可能防止干扰

网友:
加交换机就有用。另外有个TP-LINK的网先打着150米没问题的来卖,这个不错。

网友:
我觉得看市场上的五类线质量我觉得够呛,铜铁线那么多....

我做工程,从来单根用线不超过60米,别跟自己过不去,多用点东西以后大家都省的麻烦,而且用的货越多,赚的岂不越多...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 我在90米后加交换机完美运行

网友:
可以,但过多层简单交换机可能会影响地址解析

网友:
网线好的话可以实现的

网友:
局域网协议,局域网的距离只有100米,如果再长可能就不能正常上网了,说是100米,大概也就90米左右

网友:
好点的5类网线啦100米没问题的

网友:
用3块一米的网线,效果会好点。

网友:
亲自测试过,150米,完全可用,不丢包,
但是一定要用纯铜的,
千万别用合金的网线,
就没问题,

网友:
网线超过100米可能会发生丢包的现象,或者说是信号衰弱

在100米以内,加接上交换机或是集线器(现在没人用这个了),也可以说成是又增强了电力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要看网线的质量了,我有次去给客户布线,也就这长度,虽然通,可网速不好呀,很卡的呀,几乎打不开网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呀,但网线质量要好

网友:
一般好点的网线100都可以的。。不好的网线。。90米也不一定行的

网友(2011-01-09):
猫走不走直线取决于耗子  你的网线可不可以 取决网线的质量  买点好网吧 1块钱一米的就别想了 怎么也得奔2块啊

网友:
曾经这么拖过网线,刚开始的几个月线都是能上网的

但是过后,就老是掉线,上不了网

所以建议楼主不要超过60米

网友:
用线径粗一点的线。。估计可以

网友(2011-02-23):
决定权在网线上!!!~

网友:
可以。但我们这用的是正品网线。

网友:
好线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与所用的网线质量有关系,好点的网线,比如超六类可以达到!

网友:
这个需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网线了
好的没问题

网友:
说再多都没用,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你把交换机放在50米的地方就可以了,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
网线质量和类别没有必然关系吧。
五类线也有质量好的,超六类也有质量差的。

网友(2011-05-11):
120米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