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装不上xp,装上之后不解压?

楼主(2010-11-26):
昨天装系统,有一台x60装xp装不上,我快郁闷死了,最后装win7没多长时间就有坏了,装vista没有显卡驱动,怎么办/
win7

网友:
装 个安装版的吧!

网友:
你们想到的,我都做了不行啊,干这么长时间没有遇见过。

网友:
X60是装系统很难装 都是用硬装版才能装上 怪

网友:
我都做了 ,不行,难道X60的机器这么难装系统么

网友:
1全盘格式化后装XP
2装它之前的系统 驱动官网有

网友(2012-12-25):
装WIN7的吧,不解压需要你从新格式化硬盘

网友:
格盘,用光盘安装,一定行的

网友:
用光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