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MX-SE重启不显

楼主(2010-11-26):
接手一块华硕M2V-MX-SE的雷击板,摘掉网卡芯片后可以点亮,不动BIOS设置可以进系统,但重启后不显,跑D3C5,设置BIOS重启也会不显,跑D3C5,要清BIOS才能开机,直接刷BIOS还是一样,换BIOS芯片刷也无果,向高手求救。

网友:
这种偶也遇到过的,没搞好过,估计没救!

网友:
-----------南桥也被干到了吧?

网友:
手里没有合适的桥换,先发返修去试一下算了

网友:
测内存供电电压多少?  桥边的两上晶体有没有起振?

网友:
这种问题,南桥居多啊

网友:
打下USB 阻值,前后都打下··南桥关系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