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液晶显示器,屏幕左右抖动!

楼主(2010-11-26):
一台17液晶显示器,屏幕左右抖动!
经查,电源板上面一个小电容25V,220UF鼓了,换了后故障依旧。这个电源一体板,我换成了通用高压条,故障依旧。
别的地方就看不出哪儿有问题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可以打下供电给驱动板的电源有没有波形,有的话把那几个1000UF
都换掉

网友:
看看屏线接触是否良好,可能屏BIOS 损坏

网友:
你是不是接在分配器上的啊?直接接在主机上看看

网友:
直接接到主机上面也是一样的。我测了,12V,5V电压都挺正常的。屏线我也重新插过的。

网友:
驱动板供电,以及驱动板上的滤波电容有不良会这样

网友:
5V 12v的滤波电容全换了

网友:
找一套通用板,试一下屏,确认屏好,然后再依次换着修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把低压电容换了就好了啊

网友:
是屏坏了···
图像在动?

网友:
最好一个一个代换,确定是哪块板问题,再修.电源板,驱动板,屏线,屏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你们说了这么多 怎么没人说是灯管呢,说不定就是它。LZ修好了的话发出来 总结一下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宏基15寸的,上下抖动,也是换了一大片,问题没解决。
我怀疑是屏坏了,不知道你这结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