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80跑38

楼主(2010-11-26):
今天接一台东芝A80的手提,待机就0.12,开机可以跑到1.03,但插测试卡只能跑到38,不过内存,北桥加焊过,内存槽加焊加,问题还是一样。。。待机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找个BIOS  刷刷看

网友:
待机那么高像是南桥坏了。不是虚了。是坏了

网友:
0.12的待机是高了,L用手摸下有没有发热的IC

网友:
跑38是不是显卡了?

网友:
内存换过没

网友:
内存换了也不行,南桥也换了,网卡也拆了,结果还是一样。。。
除了南桥,网卡,就差IO没有换了,需要待机供电的也就这几个芯片啦,待机还是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