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2瞬间掉电

楼主(2010-11-26):
   前两天接一TCL K42的本子,拆开后发现板被前任微动过,首先处理之前人家动过的地方。然后接电流表待机0.05A,3V-5V正常,按开关后跳到0.25A后两三秒掉电,觉得CPU没过,先就把MAX8771加焊了一下,然后在一上电就以极快的速度量CPU供电,发现有1.25v(不过刚量到就掉电了,呵呵)供电应该有了,量时钟没有,这时仔细观察发现时钟有点发霉的痕迹,于是就换了个时钟,这时再上电0.05—0.25—0.78A在这里也是上下跳动几秒钟又掉电,这个时候CPU明显过了,CPU发热了,在未掉之前眼疾手快量到北桥(945GM)供电也有,内存也有1.9V。但还是掉电,之前查过板上无短路,于是把EC ITE IT8510E给换了一样,最后把北桥也换了,实在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把南桥也加焊了,可还是到0.8A左右掉电。有请师傅们帮忙分析下指条明路。感谢!(几天没机了,这是几天来好不容易来的一台呀)

网友:
各组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还有那个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在未掉电之前,抢着测了一下:1.8V 1.5V 1.25V 1.05V都有的,顺便说下,掉电之后5V 3V还有,马上也还可以上电的。

网友:
hwpg 正常吗?

网友:
看看各个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K42,你查一下图纸32页那些小场管有没有问题,上次有人修到那些地方,有个场管坏了,短到地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