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日本货 富士通的笔记本用U网口上不了网事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26):
我在本地买了U口网线接口 用在一款老富士通的笔记本上 怎么上不了网?那机子应该是从日本带回来的  只有线接口 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么? 驱动没问题 在台式机上用很好 驱动都是买U口网口的时候带着的  但是到了那个笔记本上就不行了  很奇怪 手动设置IP地址不行 自动获取也不行  让他自动获取 他一会就会在右下方的本地连接上出现个小黄色的三角形的叹号  真够郁闷的  驱动也不好找 希望明白的高手帮帮忙 谢谢!

网友:
不想说但又不能不说,你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可能U口的电压不够,降频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请问下怎么调U口的电压?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请指教

网友:
先换系统吧,有的驱动必须要换系统装,要不怎么也装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