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HKC S988A 不能开机

楼主(2010-11-26):
接修如题19 LCD  故障为不能开机 电源指示不亮。拆机测量12v  5v  OK。驱动板上电压正常,开关上有3.3的电压 按压开关也有电压跳变。测量晶体电压也正常。准备换通板试了,换前测量下晶体的波波吧,呵呵一测量发现了问题 ,14.318的晶体实际测量只有不到10。换晶体,按开关屏正常亮了,信号提示OK。修复。

网友:
------------版主是用示波器测量14.318MHZ的频率都不到10MHZ了?

网友:
是的,示波器测量这个晶体不到10M了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还可以测行场信号

网友:
这种情况北方冬季较常见,两年前在东北见到过,最后把整批机器的晶振全部换掉。主要是晶振的老化率及低温特性问题。

网友:
值得注意!!

网友:
谢谢,好办法,我没有波波,但我有好多个原装板子换。

网友:
我这有台老式的波波  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