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点位图显示空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0-11-26):
看到有好多人问ibm点位图显示空白   根据我的经验  和显卡驱动有直接关系,我有台ibm t60 以前装的xp 在看点位图时不能放大  放大以后就会显示空白  但查找零件什么的都没问题 就是看不到, 换过n个不同版本的xp都没解决  后来装成win7  一切完美 无论是放大还是多开几个点位图窗口  都没问题

网友:
和程序也有关系,这个不行多换几个就好了  ,也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有时候关闭空白 再开一个能打开的 再去打开你需要的 就能好,应该是缓存有问题了

网友:
在注册表中搜索打开点位图软件的名字然后全部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t60不行  清完注册表以后打开还是不能放大  一放大就又显示空白了

网友:
有一次,开QQ远程一片空白,重新安装显卡驱动解决!

网友(2015-10-09):
可以打开的。要有.CST  和.LST结尾的两个名字一样的文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