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D 无法充电 充电灯会闪

楼主(2010-11-26):
待机芯片MAX17020发烫、无待机

海尔T68D   和硕代工

板号:T14NH

在本站没有找到电路图

加焊了充电芯片17015A、、、之后就出现了待机电流偏大(插上DC头电流0.01A大约一秒后0.17A)、 待机芯片MAX17020发烫

查了MAX17020的外围电路、、没有发现问题:
VCC:5V左右
LDO:5V左右
REF:2V左右
RTC:3.3V
IN:19V左右
有3、5V开启信号

机器是昨天接的   倒霉啊、、、MAX17020正在发、、、  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帮帮忙   我只加焊了充电芯片啊

现在机器冲不进电、插上DC头和电池充电灯会闪、我换过了充电芯片17015A、上下管、故障依旧、、二楼有17015A的参考电路图及其PDF的下载地址、请高手指点!!谢谢  谢谢

———————————————已修复、详细过程我会另开一贴————————————————

网友:
哪位高手再帮我看一下17015A的工作原理     、、满足什么条件它才开始工作的、、谢谢了
下面是17015A的典型应用电路图和内部构造、、、17015下载地址http://datasheets.maxim-ic.com/en/ds/MAX17005A-MAX17015A.pdf

网友:
有开启信号不工作重点查是不是有电容漏电,建议更换3v5v的大电解电容。二是查3v5v后期的短路

网友:
这机器不是神舟的   没有电解电容…………

芯片发烫、用示波器点  、没有上官的驱使信号、3、5V没有短路

网友:
发烫?先换掉待机芯片

网友A:
如果是芯片发烫的话,应该是3,5伏的管子其中有一个有问题,把管子全换了,看后极有没有短路,如果芯片本身没有问题的话,不会发烫的,如果还是发烫再换掉待机芯片吧

网友B:
一般IC发烫都不是自身问题 都是后级都短路 引起芯片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IC发烫都不是自身问题 都是后级都短路 引起芯片发烫!

兄弟  你怎么不说过压发烫啊

网友:
有短路了后级

网友C:
等换掉再说咯。。估计是加焊的时候连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芯片发烫的话,应该是3,5伏的管子其中有一个有问题,把管子全换了,看后极有没有短路,如果芯片本身 ...

四个管子全换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换掉再说咯。。估计是加焊的时候连锡了吧

我加焊的是充电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D:

芯片到了、、换上OK

网友:
楼主好经验,顶一把。

网友:
cssp,cssn,这两个也是做为片子的工作条件之一,如果出现问题也不会正常工作,这两个一个是过压保护一个是过流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两个信号为输入电流检测前级和后级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