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开机报错????

楼主(2010-11-26):
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台IBM R40的机器 开机过LOGO后 出现0271 0211和0260报错 就进BIOS了 然后按键盘什么反应都没有 是哪里的问题啊?
开机报错

网友:
你键盘和COMS电池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我发了一张图 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日期时间不对报错,看下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键盘和日期错误。检查下键盘连接线,CMOS电池,32M晶振

网友:
键盘报错了,肯定在按没有反应了,换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
插个键盘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如果能用,那就是你键盘有问题

网友:
不是键盘的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你进bios设置时间跟日期,保存退出,应该就好了
搞好了告诉下我,谢谢

网友:
不会是键盘的问题,你进bios设置下时间跟日期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记得保存退出,搞好了,告诉下我,谢谢

网友:
应该就是键盘问题,屏幕上的报错很明显,换个好键盘然后再改一下时间设置

网友:
chensonglp
的帖子
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 翻译成是:检查日期和时间的设置
keyboard error:键盘错误
system timer error:系统时间错误

网友:
你发帖的时候应该告诉我们你有做过那些,我们才能知道怎么做下步

网友:
换键盘,看bios电池,或h8. 盼结果...

网友:
很明显是提示时间错误,换个BIOS电池,再进入BIOS重新设置下时间 日期看看,如果不行再换个键盘试试吧

网友:
键盘换过了,还有BIOS电池也换过也是同样的情况,他的键盘拿到其它机器上面可以用的

网友:
别急着加热南桥~你看看晶振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