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R52无1.8V

楼主(2010-11-26):
接一块R52的主板,集成显卡,北桥是915GM,南桥NH82801FBM,开机无自检,有3.3  5v,1.05V,1.5V  CPU电压也有0.97V,就是没有1.8V, 上下管换过,电容电感换过,北桥也拔下来了,控制芯片是1993E ,也更换过,反馈电阻也换试过,查芯片工作条件14PIN V+,16V有,22PIN VCC ,19PIN VDD,17PIN BST 5V有,23pin -SHDN 开机后有3.3V   6pin REF始终就是没有,想问各位老大REF在没有-SHDN的情况下 有电压吗? 现在这块板 偶尔会有1.8的产生,但很不稳定,有的几率很少, 我补焊了芯片  量了周围的穿孔线,始终没有找到问题,请大家指教 IBM

网友:
没有-SHDN 是没有REF电压的。查一下REFIN这块电路吧。

网友:
有了SHDN   就一定有REF,你看下他的REF电容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芯片就有问题

网友:
23pin -SHDN 开机后有3.3V   这个应该是低电平有效啊,如果是有3.3V,应该要查这一路问题.

谢谢刀哥的点评,又明白了一点.下面是引用论坛的内容:
所谓的低电有效,就是低了工作,shdn就是关闭,它工作了就是关闭了此IC,因此IC不工作.因此如果要此ic正常工作,那就shdn不能工作,也就是不能为低电平.

SHDN#按照关闭信号去理解。
当低电平是就关闭了。  要想IC工作就不能关闭,所以就不能为低电平.

网友(点评):
哥,你错了,-shdn高电平,芯片关闭输出

网友(点评):
打错了,是低电平关闭

网友:
楼主 你说有时候1.8V会有,那有可能是哪个电容不良会引起这样的情况

网友:
先 shdn后ref

网友:
我也有个这故障的机子

网友:
量量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建议更换ref脚相连电容试试。如果shdn有3v的话ref就应该能出来的。

网友:
看他的开启有没有,先决条件查了在来问吧

网友:
我想还有看他的自举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  我去试试看 要是好了就太精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举,17PIN  BST 有5V呀

网友:
南桥空焊了~~

网友:
查一下是否负载短路造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给内存和北桥供电的  北桥我拔下来了,内存没上  滤波电容没发现有短的

网友:
至此,此机无法修复,遗憾终身

网友:
这个芯片没焊好也是这样。昨天才修了一台1902不出REF的,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