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液晶电源板用什么做假负载

楼主(2010-11-26):
手头有块电源高压一体板,是以前换下来的,以前故障是空测电压正常,接上驱动板就电压低。换了输出电容后想测试下,用什么做假负载啊,知道的说下,最好是用电阻,手头上有。

网友:
我也有一块高压电源一体板和驱动板,是上次一个屏出现灯管一闪一闪的,换了个电源板后亮3秒就灭了,最后把驱动板也给换了,故障解除,就没问题了!现在扔在一边不知道怎么修了!求高手们给个思路吧

网友:
外接个高压板接上灯管试试,或接本板上的高压板点亮了试下

网友:
接上灯管,给控制脚一个5v,看能否点亮灯管

网友:
同意4楼的。。做法和4楼一样的。

网友:
我不是要测高压啊,我那个接口是接驱动板的,请问下驱动板的功率是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