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无待机修友们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0-11-26):
上网本接电源无待机(即3V,5V)。无明显短路。

待机芯片是TPS51120。EN1和EN2有3.3V开启电压。

10,18,20,21脚有5V;VIN,EN5有19V,19脚VREG3有3.3V.其它无,

在不接电的时候PR203与PR204在800欧左右。当接电源完后再量为10欧左右。MOS管和51120都换过了,故障一样。有遇到或这个待机芯片正常工作条件都有哪些,大家来帮我分析一下吧。

附图: 山寨上网本_公版图纸

网友:
带电量阻值没什么意义。
测1,8脚出5,3.3V没有,测31脚2.5V左右有吗,
1脚可以没5V,8脚3.3V必须有。

网友:
把3.3V的滤波电容换了 试一下

网友:
上网本就是不太好修     顶下

网友:
先换晶振,再换南桥,不行就退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