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关于dell 630 掉电问题

楼主(2010-11-26):
想问问 这款机器 在没有显卡芯片的情况下,也掉电吗?
机器原来是不亮机,但可以进系统,能通到声音,显卡以前做过,我重新值球做了,还是掉电。
芯片

网友:
我试过这款机器没有显卡电流上到零点八几,但不掉电

网友:
这机器还没有搞定,现在考虑显存了。因为在没有显卡的情况下,也掉电,电流也在0.8几 就掉电。网上也看过很多帖子说,+焊以后掉电的。我在想能不能和BIOS有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