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POS机显示器屏幕轻微抖动

楼主(2010-11-26):
一个银川的客户,用我公司60台不同批次9寸单色CRT显示器.分别用在三个超市里,其中的两个在超市使用的显示器,屏幕出现轻微的抖动(就像有水波纹),应该是受到干扰,虽然批次不同但在其中一个店就没问题,所有大致排除是内部干扰。老板已经帮我订好下周二到银川的往返机票,说必须要解决问题,为了万无一失。所有请大家多出主意,人多思路多嘛··CRT显示器受外部干扰有1.无线电磁干扰(如动力电源线.电源适配器.防盗天线.防盗解码器)2.市电地线问题(如地线接地不良.地线中的高频信号)3.周边设备干扰(主机显卡输出信号异常.视频数据线屏蔽性不良)。请大家多多帮忙.集思广益.除了上面所说的原因外还有什么能造成屏幕轻微抖动以及解决方法。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请大家踊跃出主意.

网友:
这个不太好说,如果显示器没有问题,那你就要看使用的具体环境了。我记得以前有个用户把电脑搬了一个房间后显示器就出现了你所说的现象,检查显示器没有问题,后来查看环境:这房间临街,就在他那房间的外面就是变压器,最后只能把电脑又搬回原来的房间使用(原来的房间离街要远些,当然离变压器就远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