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南北桥

楼主(2010-11-26):
      我们在加焊南北桥的时候,是用粒子去左右的拍芯片,还是用粒子在芯片上点几下。怎么做才能做到最好      哥们些一起讲一讲你们在加焊南北桥的时候是怎样的情形   一起来探讨探讨

网友:
见人见智吧,尽自己最拿手的!!

网友:
不能点  左右轻碰  用些坏板练练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呵呵   有些板轻轻碰一下就坏了

网友:
我感觉加焊最重要的还是把温度控制好,在加焊过程中使桥经营受热之后才去轻碰桥

网友:
最好是等锡珠完全融化了再去碰,还有碰对角比较好,个人见解

网友:
我一直都碰对角,有胶的最好想办法把胶搞掉,透明的那种稍微加热一扯就掉,红色的好难搞,得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