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楼主(2010-11-26):
昨天有个客户拿了台V星的主板,型号是K9V的 检测下来是硬盘坏了 客户很豪爽换了个500G的硬盘,他以前用的是并口40G的,结果拿来装系统就蓝屏,我以为还是硬盘的问题就叫商家换了一个 可是拿来还是蓝屏{是系统G完在进去配置时一过滚动条就蓝屏},我又换上我的并口硬盘装系统试 还是没问题啊。然后没办法就用硬盘在别的电脑上装好了系统在用他的电脑试一下  结果能进系统 用这还没问题,现在电脑已经取走不过就是想请教各位高手这种可能是什么地方的问题,下次好解决,那K9V的主板BIOS我刷过还是一样蓝屏,还有就是在别的电脑上装好雨林木风的系统拿过去也会蓝屏 装深度的就不会  这种应该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哦? 哦对了 是并口的就没问题 串口的就会蓝屏 我换了N个串口的都是一样

网友:
换根串口电源线试下,测下USB 阻值    可能是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电源线和数据线都换了还是一样蓝屏

网友:
把SATA MODE设置为AHCI模式试试看

网友:
内存下面有一排电容把它全部换了  可能就好了

网友:
同意~G的系统有些硬件支持的不是很好,特别是这个SATA硬盘驱动驱不上就会蓝了.一般下扳子SATA驱动自己加载安装就行了.

网友:
7228主板出现这样问题,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