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宽的屏。可以用141宽的机子点吗?

楼主(2010-11-26):
见到有些。141和154的机子 主板都是一样的。141宽的机子是不是也可以点 154宽的屏呢?
主板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屏的接口定义一样就可以的

网友:
接口定义一样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
就算接口定义一样
那你怎么装呢

网友:
一般LG的多,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要接口,还有屏都是普分屏,还是高分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