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280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11-26):
我的一块AMD2800+的CPU在华硕主板上和其他品牌主板上XP系统里发现的都是3400+(可以肯定没有超频)2.0G的主频,鲁大师是3000+但主频还是2.0G。我搞糊涂了,请教高手。

网友:
AMD2800+是1.6G,
2.0G的话你用软件看一下倍频外频是多少

网友:
是那种接口的?754PIN的吧。754的2800+没有2.0GHZ那么高的主频。3000+的是10倍*200外频。 你看看BIOS那里是不是超上去了。或都有些主板有硬跳线倍频了。

网友:
我换过主板,绝对没有超频,在哪开主板上都一样。AMD754针脚的,安装系统的时候都有提示:(AMD3400+)

网友:
你换了内存了没有哦

网友:
装个专用来测试CPU的软件测一下不就行了吗?怎么会湖涂呢?可能厂家把3000+当2800+把字刻错了吧.你下载个:CPU-z的软件测一下倍频跟外频吧.测出来的结果很详细的.测出来的结果方便的话回复一下我吧.这个问题我也有点兴趣.

网友:
提示下 :CPU上面的那个写了参数的铁片是可以撬下的哦

网友:
CPU是不是打磨过的哦

网友:
可能打磨过的~~~~~

网友:
如果是3400+那。。lz赚了哈哈

网友:
CPU-z里发现是2.0的主频,3000+的CPU   方正品牌机上拆下的

网友:
神奇。。听说过打磨IC的。没听说过打磨CPU的。。

网友:
这块CPU是我在一台方正品牌机上拆下的,在原先那块主板上检测就是3000+  2.0G 现在换了块华硕K8U-X还是3000+  2.0G 。我知道3000+的主频应该是1.8G.另外这块CPU在做系统时提示是3400+。真的搞不懂了。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人把3400当2800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谁知道哪个环节出错了。 这个不好说。

网友:
是不是超威给OEM厂家供货的时候2800缺货,所以那个3400代替

网友:
有人拿频率高的CPU 充低的卖吗,真是晕了,2800+主频应该是1.6,3000+是1.8. 再次声明绝对没有超频,换块主板还是如此。(做系统时是3400+)。我是不是赚到了

网友(2010-12-26):
754的你就算挣到了,能挣 多少?

网友:
CPU会不会被翻新的?

网友:
没有人把3400当2800卖吧,只有把低的往高里改的,没见高里往低里改的!

网友:
是不是被奸商改了BIOS

网友:
哈哈哈,754 速龙3200+ 2.2G主频的25米,楼主赚大了啊.

网友:
cpu-z再看一下吧
楼主可以测一下核心电压,查下资料看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