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93HM高压供电24V没有,求解!

楼主(2010-11-26):
接了个三星的2493HM的显示器,拆开一下,没有修过这种,高压和电源是分开的,而且输出有两个+5V和一个+24V而且,这三个电压好像不是通过同一个开关电源来完成的,好像有三个独立的开关变压器来输出的,谁修过这个显示器啊,出来交流一下,谢谢!!
"经过大家的指点,我查了一下是一条线虚焊了,造成电源板没有输出+24V,"

网友:
俺文化水平低有图吗?俺爱看图。别管怎么来的24V只要知道电压从这里出来到哪里没有了就可以找故障了

网友:
我也没有图纸啊!!谁有的出来发布一下也行啊

网友:
修不好考虑换一体板把,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一体板无法完成这个显示器的功能。一体板功率有点低

网友:
这个机器是参照TV做的,因为TV的一般是24V给高压板供电,5V给主板供电,12V给高频供电。
24V需要有开机电压才能工作,有个5V应该就是开机电压

网友:
哦,查查去!!

网友:
我的这个电源板的型号是:BN44-00195A的,谁有这份图纸贡献一下啊,谢谢!!

网友:
你连这个显示器什么问题,都没说,怎么交流?

网友:
顺着24V电路找 是哪个变压器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