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4+339的电源无输出---已解决

楼主(2010-11-26):
一块LM339+TL494的电源绿线电压待机4.96V,短接绿线与地无法启动电源,但是L494④脚与地短接后,电源启动正常,请老师给分析一下,谢谢。

按照2楼说的,494 12脚的电容104一换就好了,谢谢!!

网友:
4脚有电压说明已经保护了,你可以检查一下TL494的8脚外接的电阻有无变质,12脚滤波电容有无损坏,C945有无损坏,再就是次级的输出滤波电容有无损坏的情况

网友:
由于忙着收尾,现在再补充一下维修过程:前期TL494的8脚外接的电阻已经测量正常,两只C945也经过测量正常,输出的滤波电容也都换了一遍,就是没有想到是TL494供电的问题,看到2楼的回复,由于没有电容表所以直接代换12脚的滤波电容,上电测试终于有了输出,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