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E2200HDA 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26):
    朋友拿来一个液晶显示器,开机自捡都没有显示,但在听到进系统声音的时候可以看到鼠标,时隐时现,后就一直无显示,这一般是哪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是亮一下黑吗?把显示器的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一般是高压有问题或者电容问题。第一拆开壳子看电容有没有鼓包变压器有无虚焊,量C5707的小三极管等等,明基是有通病的 ..如果灯管正常的话,就改高压板

网友(点评):
该显示器电源板给高压供电近24V ,一般的高压条可能没有这么高的耐压值! 有时一换个贴片就解决问题,如果实在修不起来,再采取改高压上高压条!

网友:
屏亮一下就灭或无背光。
    原因一:电压反馈电路电容不良。主要有C520,C521,C522,C523(3300P/50V)其 中一个不良或二个不良,可以依次更换测试。电容C522, C527, C524, C525是一个容量,电容C526, C523, C520, C521是一个容量,这8个电容组成4组,有部分黑屏可以通过更换这8个电容能解决。2个电容一组,电容容量是:3300PF和220PF
    原因二:C514,C515其中一个底部明显的烧裂。
    原因三:T501线性不良。拆开可以明显看到有烧糊的地方。

网友(点评):
还是好人多,嚎,大哥,谢谢-啊!

网友:
今天看了下,貌似BENQ 的显示器问题很多啊!

网友:
我的明基就有问题了 迟迟不能解决 郁闷

网友:
重点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