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奇怪突然断电关机故障

楼主(2010-11-26):
笔记本的奇怪突然断电关机故障
我的杂牌笔记本前几天突然断电关机,而且越来越频繁,排除病毒、电源问题,也不是散热问题,温度30几度也断电,但进入安全模式和WIN PE系统好像就没事,我试了2个多小时没出问题,但一转到正常的XP下,几分钟就会突然断电。我想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但不知是那块出了问题,我拆下主板发现北桥的背面有几个小的贴片电阻有些问题,是不是烧了呀,这有没有影响,还有COMS电池旁边的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啊,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而且几次断电后,现在开机只有电源指示灯亮,风扇转动,屏幕不亮,并反复重启。

网友:
开始我以为是系统问题,但重做系统还是不行,而且我用鲁大师监测各个温度, 不到40度照样突然断电关机。到现在开机只有电源指示灯亮,风扇转动,屏幕无显示,拆掉硬盘也是如此,因为自带的摄像头指示灯在启动时会闪一下,所以能看出机子一直处于反复重启的状态,但屏幕一直无显示。请高手指点!

网友:
cpu供电滤波电容容量下降了

网友:
供电不足,CPU部分重点检查吧

网友(2020-03-31):
找到问题没,我有个笔记也出现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