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主机有精英代工主板零零无复位CPU无供电

楼主(2010-11-26):
主板先前被修过内存好了,也进了系统,第二天零零无复位了,焊底座,CPU芯片换过,芯片8802,从芯片BD-AD,故障依旧。各路供电正常,有那些信号是CPU不工作,是南桥或北桥。

网友:
兄弟你看明白你说的。。。????

网友:
查CPU 复位 上拉电阻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供电管理也坏了...

网友:
那现在内存的电压是不是OK的呢 如果有问题先把内存的电压修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