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8 bios坏了,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0-11-26):
海尔w68
bios坏了,不能引导了,硬盘接上开机自检很慢很慢
可以光驱启动,就是不能硬盘启动,USB也不能启动
网上说的盲刷,谁能教教我啊?还有那个软件

网友:
先看能不能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不了系统的,硬盘装是就卡,bios就进不去了,也选不了光驱启动了!
开机出现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硬盘放到其他机器上是好的,从光驱能启动,用U盘做的引导也进不去

网友:
换一块U试一下

网友:
跟U有关系吗?

网友:
估计不是BIOS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