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出很刺耳的吱吱声

楼主(2010-11-26):
本人对CRT是一个大菜鸟,高手门不要见笑,今天接到一台PH的107F4的CRT,拿过来是开机没显示,,打开机量到行管坏了。换了行管,有响了,但现在就老是发出很刺耳的“吱吱”声,请问一下高手是那部分出了问题,知道的请详细的说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高压包出什么问题了。或高压嘴放电

网友:
应是高压漏电,打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那里在响,那能不能修,在不换的情况下面

网友:
是像 漏气 的声音呢 还是 高频啸叫呢     漏气声  是 高压打火     高频啸叫 是 电感线圈松了  。。。。。

网友:
高压包吧,估计是他的毛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安就一直是吱。。。。就只有这一个声。。就比漏气的声,,尖一点

网友:
坏行管,高压包坏的可能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行管是好的,,

网友:
如果行管换上去显示一切都正常,就是有“吱吱”声,一般是高压帽坏了(就是贴在显像管上面的那个黑色皮圈)更换新的高压帽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1.换行管后屏幕有显示,一般不是CRT坏。
2.测量一下行电流就能大概判断FBT是否正常。
3.行部分就几个大电感,仔细检查就能确定是不是电感发出的声音。

提示:行管代换不当会引起行电流增大,很容易误判为FBT坏。

网友:
高压包坏了,一般是性能不良,用久了行管又要死掉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