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啓主板945gc-c7公版,怪现象开机12短路

楼主(2010-11-26):
客户拿了4块这样的公版945,开机12短路,,可是测12供电管一个也没短路4块主板都是一样的问题。。。还以为是CPU供电芯片坏啦,芯片是l6713A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可是插上12供电就短路,确定是 12短路。。,。。可是测的主板就是没短路,,,把cpu供电管都拆掉还是一样问题,,,,,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有谁修过这样的现象呀,,,,正在郁闷中,在线等待、;;;、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  供电芯片是采用L6713A   故障现象跟你一样   中午打开图纸再研究研究      你拆了管子 有没有继续拆掉电容呢?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帮不了你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续拆掉电容哟,,,,,,应该不可能是电容问题吧,,,,是固态电容哟。。。。还有3个1500UF16V电容。,,,你拆好了没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关系呀。,。可以看看,,学习一下呀,,以后遇到了,,就知道怎么去修了呀。。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个拆,拆完看看还短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奇怪呀。,。主板就是不短路呀。。。。可是插上12v供电就短路了呀,,,不插12v就正常,,,,第一次遇到,,,如果是一般的主板短路早就修好了,,,,,都不用发帖了呀,

网友:
把电容给拆了

网友:
不上CPU也短吗,U座里的针有没有短路啊,还有就BGA式的U座也有可能短路的哦

网友:
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那, 一插12V 就短,不插主板不短, 这样排除电源故障 ,说明还是你主板的问题啊 ! 查查12V供电的后续线路。没有别的好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通病呀,,因为4块都是一样的问题呀。,,,,我不要cpo供电管在就是不要供电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什么都拆了呀,,,,,这4块是特别一点的哟,,,

网友:
FAN? 还有进线性稳压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