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通电自动触发掉电一例

楼主(2010-11-26):
IBM R30通电自动触发掉电一例此机不上内存自动开机不掉电电流从0。34跳到0。93左右不过内存上内存自动开机电流跳到1。12左右掉电诊断卡挡3F请论坛里的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
还是内存有问题,你换块内存试试,如果不是内存的问题,那就是板子内存这块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