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7寸液晶暗屏

楼主(2010-11-26):
今天接了一台17寸优派液晶 客户拿过来说不显示 我接上电源 指示灯一闪一闪   我想可能是高压部分有问题  就叫客户留下来,拆开检测了一下的确是高压 短路了,换了一个通用的高压上去 ,好了灯不闪  可屏也不亮很暗很暗只能看到一点影子,不会吧难道灯管也挂了 我用灯管检测工具检测了一下  灯管只有一点点偏红啊  没什么问题啊 后来我有换了一条高压 还是一样  大侠们给点建议

网友:
最好把灯管拆下来看看,两头黑不黑,灯管的线松焊没有

网友:
把 灯管换了就好了啊

网友:
外接灯管试下看看灯管红不红。要不红的话是不是液晶4个灯管都不太好了。这样屏也暗

网友:
就是登管问题了 换换就OK了。

网友:
问题是屏根本没有亮  只是一点点影子  如果屏亮很暗 可能是灯管老化了  郁闷

网友:
看到灯管亮没有啊  很暗是不是灯管么亮哦  检测高压板改好么?

网友:
换灯管吧,偏红的灯管你还不换调

网友:
去掉屏线后再测灯管亮度如何。

网友:
2个大插口灯管  我改成4个小口的  行不行啊  屏我拆开过了 灯管是好的   灯管是2个并联的  我想改成2根  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灯管没亮

网友:
灯管要是亮的话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不行就都换了

网友:
外接灯管点一下看亮不亮

网友:
确保供电、地、控制信号接好无误,亮度信号线不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定 都连对了

网友:
找4跟灯管外接在高压条上,如果全亮就换灯管

网友:
换灯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那个改法不得行    宽口的就要用宽口的高压板 要不就只能改两根灯管用

网友:
别这么折腾了,还是修原配的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