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老师门,电路图这个标识是指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26):
惠普540的电路图,这里+V5A上面的一堆数字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
指这个电压还去了电路图的第几页,上面的数字是页数,回答完毕,谢谢!!

网友:
借此贴,问一下这个VOUT和VBAT在这里是啥意思,这是T40的图纸见65页,还有图中的电容电阻都会柡上一个1005不知啥意思。

网友:
1005是尺寸

网友:
还有0603,0402的,也是指阻容元件 尺寸,好像是英寸为单位。

网友:
两位大师在楼上,小弟斗胆弱弱的说一下:
VOUT就是指M_BATVOLT的电压值
VBAT是指电池电压
1005是表示这个电阻的正面外形尺寸是:长1.0mm,宽0.5mm

网友(点评):
1005可能是尺寸,至于那二个你能不能再斗胆一下把0.264和-5结合进去分析一下。

网友:
花样百出

网友:
vout  不是输出电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