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PE主板能超频到什么程度

楼主(2010-11-26):
主板;GA-81PE1000
CPU4 3.2/1M/800
内存;KMS 512M*2/400
丽台5500、256M

网友:
不知道,太专业了

网友:
3.32吧 如果可以的话

网友:
如果是高手的话,在CPU散热得到保证的话应该可以超到4G以上。

网友:
我的华硕865板,P4P 800 SE     用块赛杨478脚的2.13GCPU超到了3.2G来用,温度稳定在50~65度之间,用起来比2.13G时快多了。而且可以稳定长期使用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铜芯散热器有两斤重,而且北桥上我改掉了原来的小散热片,改成大家伙了。上 面有独立的风扇,机箱里面有5个风扇,就等着超频了。不知道有什么软件可以支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不起,我不是高手,帮不了你的忙。我现在 自己的一块精英915板还在鼓捣中。怎么都超不动。郁闷中。(我乃小菜)

网友:
P4 3.2 都 3.2还超个毛啊~~~    2.13的U好超    原则 频率越低的U超频体质越强 反之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