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不好使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11-26):
关于USB不好使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1:我遇到2个DELL机,其中一个南桥是CAM的,另一个南桥是DBM的,这2个机子都是所有的USB都不好使。测USB有5V供电,2条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也都一样。外接鼠标灯亮,就是不好使。换完新的南桥故障依旧,检测结果也都相同。大家都知道这种故障换完南桥是肯定好使的,可这2个机子不知问题还在那里?
2:还有南桥是NV的(如NV-NF-430-N-A2)和ATI(如ATI-IXP-450),也是USB这种故障,换了南桥也是不好使。
3:还有一例USB有5V供电,2条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也都一样。可外接鼠标灯却不亮,当然也不好使了。

以上3个问题请大家帮忙,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也很不不理解,难道是IO(负责外设的IO )和开机芯片的问题吗?希望朋友们耐心的给我解释,谢谢,谢谢

网友:
48M的时钟查过没有,有供电,数据线正常,看下地线正常吗?

网友:
查查时钟信号可行

网友:
刷BIOS看看,也有可能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有时插上USB鼠标灯不亮,供电正常,那就是你主板的问题,所谓你说的不好用,是不是USB通往南桥中间的电路线有问题!你查查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也不一定是USB口的问题!还有时USB旁边有个芯片,你也查一查,也好坏,但你说1,2两点都是能用的,就是不好使,不是不主板做工的有问题,我还没有注意过这两种主板呢,说详细点,是不能用,还是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别的USB口都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