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 自动关机

楼主(2010-11-26):
联想品牌机 AM2的  开机30秒自动关机  能点亮  拔掉12V电压它就不会断电  谁知道这怎么回事啊  郁闷了几天了

网友:
补充一点   主板上原件都正常温度

网友:
可是底座虚焊了

网友:
有没有测下4P的12V对地是否短路

网友:
直接做北桥,我遇到的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自动保护了,散热和主供电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做过了  换了个都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我也在考虑这问题  不过我新手  不知道怎么搞CPU坐

网友:
北桥  或 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BGA做啊,底座里面加点焊油就可以做啦,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
同意7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