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台式机应该装什么系统

楼主(2010-11-26):
昨天遇到一台台式机,只注意到是昂达主板,AMD的U,DDR3的4G内存,高档带高清接口独立显卡,BIOS里面没有调硬盘模式的地方,不知默认是IDE还是AHCI模式?应该装XP系统还是WIN7系统?谢谢。

网友:
WIN7 XP只能认3G内存
IDE  AHCI  也可以装XP 不会蓝屏

网友:
还是装xp比较好,运行起来比较流畅

网友:
装64位xp或者win7

网友:
装XP和WIN7都可以,只不过觉得XP舒服点

网友:
这么说默认的硬盘模式是AHCI?

网友:
高配就装win7 吧

网友:
还是WIN7用着爽,建议装win7旗舰版,home版的就不要装了,用着极度不爽。

网友:
还是装XP吧一般客户还是用XP习惯省的出力不讨好

网友:
装什么系统好我自己心中有数,我问的是硬盘默认是IDE还是AHCI,瞎灌什么水。

网友:
笔记本多要调硬盘模式,
台式机要调的不多吧
既然没要可调选项
我想就是不用调
还有楼上几位说的
虽然32位只能认到3G内存
但64位系统,好多软件不能运行,
太不方便了,
还是装32位的XP或win7吧

网友(点评):
没地方调当然不用调,问题是不知道默认的硬盘模式,怎么确定应该装哪一种操作系统呢。

网友:
说真的
可能这里的店少
还真没见过
台式机
只能装XP或只能装WIN7的,我见的台式机所有都是支持二种

网友:
装XP没问题的,还是XP好用

网友:
发贴的时候都已经是昨天的机了,自己装下试试不就知道了?先装XP

网友:
找张新的XP碟,不管是IDE还是AHCI的都可以搞掂,不用调模式的

网友:
此贴感觉莫名其妙:IDE或者AHCI进BIOS看看不就清楚了?
况且就算不知道什么模式现在的GHOST系统盘基本上都支持,不管XP WIN7都可以直接装的.

网友(点评):
进BIOS应该看不到,不过你说的最新XP系统盘都支持的说法值得重视。

网友:
配置这么高 WIN7

网友:
系统软件方面到我来说说了  XP加Ramdisk最好不过了

网友:
Win7   界面用起来比较舒服

网友(2011-01-10):
觉得用哪个舒服就用哪个好了

网友:
装什么得你自己定。如果你的光盘不能正常安装,是因为你的光盘缺少对应的sata驱动,解决的方法至少有两个:1.用u盘安装;2.自己做一个光盘镜像,从网上下载对应南桥芯片的sata驱动,添加到镜像中,刻光盘,相关工具和方法从网上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