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进水后干燥后不开机~~应该怎么着手维修?

楼主(2010-11-26):
PSP进水后干燥后不开机,想问下应该从何处开始着手进行检查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测电压。。。。。。。。。。。。

网友:
烤板,然后单独测量各供电单元

网友:
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一下多半可以好 只要进水时间别太常 一般没有事

网友B:
先查供电,再查定时单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供电,再查定时单元。

现在本人水平都是自己摸索的~我想问下我想学习维修的话主要维修电玩应该怎么入手学习~网站没有这方面课程~学习主板或者笔记本维修学会后对与PSP维修应该就也懂了吧?

网友:
直接轰干没短路就可能试开机正常了60%不用修,保险很多个找一个一个测试

网友(2010-12-31):
超声波清洗后再不开机怎么办?

PSP3000 有多少个保险,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