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30A玩游戏花屏

楼主(2010-11-26):
旭日C430A玩游戏花屏,显卡重新给做了,但是显示还不正常,还花屏,把显存给换后就不花了,一玩游戏就花屏,系统也从新给装了,但现在开机,进系统时就死机,请给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scq330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显卡都不用家的吧       原先好像更内存显存有关系

网友:
还是显卡得问题吧!换一个新得  看看

网友:
不同厂家的显存,BIOS的参数不一样

网友:
更换显卡;!!!!!

网友:
换显卡不行 就 把显存 换成HY颗粒

网友:
感觉还是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