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ZX-945GCLM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0-11-26):
今天接到一主机,杂牌ZX-945GCLM主板,不定时重启,有时开机不跑码,无复位,供电,时钟,都正常,每次遇到这个不稳定的故障都很头疼,特别是死机,重启类的故障,请问各位有没好的解决方法?感谢!

网友:
这种故障其实很少。而且很多不是主板问题,可能是内存,也可能是电源,还有离谱的是光驱。
主板的本人碰到过两回:
1:内存边上有个电容微鼓,不仔细看不出来。换后OK
2:CPU风扇的插头,这个主板搞得我要死,客人拿过来在我这用没一点问题,一拿回去又重启,查了很多原因,就是没搞定。有一次,客人搬主机过来,拆开试机的时候 发现CPU风扇不转,碰一碰那接头就转了,害死人呢!干脆剪断焊在接头上,再也没有来找我了。

网友:
有时重启无复位,查CPU电源管理芯片EN信号,无复位的时候只有0.8v.正常显示有5v,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查到了问题,时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 信号不稳定,导致重启,有时重启了就没复位信号,量EN叫只有零点几的电压,请问怎么办呢?

网友:
有没有哪位有这个板的电路图?

网友:
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加焊桥试一试

网友:
INTEL的桥,发热量不大,EN跟桥有关系吗?

网友:
这种问题最麻烦了!!!!!

网友:
我直接把控制EN脚的三极管去掉了,试机中。。。。

网友:
EN信号不正常应该是北桥虚焊,加焊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