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牌子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0-11-26):
接到客户17液晶显示器,上电指示灯不亮,拆壳发现保险发黑,肯定哪里有短路,测整流管完好,场效应管完好,奇怪怎么就发黑,在保险处上假负载,以安全,上电,测电容300V没有,查二极管前面,220V也没,怪了,再查前,发现扼流线圈短路烧断,换新,次级5V,15V有了(顺便测的),装好屏以为可以了,插上电指示灯闪下,按开关没反应,怪了,怎么会这样??以往都是这样修好的,仔细量电源5V只有4.8V,15V只有13V。好奇怪,应该可以开机啊,干脆上了电脑电源比较,乖乖可以开机了,换次级电容无效,测各个稳压电阻没坏,后来改动偏置电阻,电压上升到5.2V,开机OK。测试半天没问题,交机。

网友:
线圈都能被烧断,看来坏的很严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