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360 CPU供电,电源IC换过。求大招

楼主(2010-11-26):
XBOX360

全板都无电压,
刚开始是CPU供电电路中有一个MOS管一直烧。后把电源IC拆了换了,再换一MOS管。OK,不短路可以通电,但是U电压。

这种没太多修过。。。有那位高手修过给点意见。

网友:
360大部分都是GPU的毛病~`

网友:
大哥,是没有电压呀!

网友:
把 CPU 其他的供电管拆下来测测 看看是否有不良的

网友:
严重短路,保护动作了。你给的图是单65的主板。

网友:
师父在哪修啊

网友:
是双90NM的,5楼的高手,能告诉一下方法吗?

网友:
这么严重的短路,可能内部已烧掉,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2010-12-31):
我接到的是台,一开机,电源灯变红.没办法开机.

网友(2017-01-15):
我的是一开机电源指示灯  亮11下 就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