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0网卡一会儿能认到一会儿认不到

楼主(2010-11-26):
HP CQ510网卡一会儿能认到一会儿认不到,拆机测量网卡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网桥也正常,到南桥的数据线阻值也正常,于是将M标志的网卡加焊了一下,进系统后能找到本地网卡,测试过后,放在那里,第二天再来测试一下可有网卡,网卡依然没有,驱动也找不到,再次拆机,由于手上没有这芯片换,加焊一下,把外围元件也加焊了一下,装机测试网卡又正常了,但是第二天后又没有了。无语中……不知道哪位朋友可遇到HP CQ510这种网卡问题的机型。

网友:
看下是不是网卡晶振是不是有时起振引起的,如果是好的你量的什么都正常的话就只能换一个网卡了

网友:
有时候可是系统惹的祸哟

网友:
建议重植南桥看看

网友:
这个好像是机器的通病吧,好像好打个什么补丁。
http://hpbbs.zol.com.cn/41/223_403947.html
这个是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