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G分区丢失的恢复

楼主(2010-11-26):
故障描述:
客户在使用电脑时死机,强制关机后,系统文件损坏,网管发现里面有一键还原,直接一键还原了系统,系统是正常了,进去发现只有C盘能正常打开,D盘双击提示格式化,E,F不见了,客户要D盘的全部资料,E,F能恢复出来最好。

处理过程:
WINHEX打开故障盘

进去后发现,D盘的DBR已被更换,跳转指令为:BB 55 90,结束标志为:55 BB,心想这个简单,习惯性的改回正常的:
EB 52 90      55AA,重新加载下,D盘还是老样子,看来,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硬盘比较大,为了节省时间,打开分区表医生,先找找看,你WINHEX找半天,这小软件三分钟就能找完了,果然,这小软件一如既往的努力,把用户原来的四个分区都找出来了,当然还有一个隐藏分区,保存重新加载下故障盘,打开我的电脑:

事实证明,E,F盘找回来了,并且数据全在,不再打开演示了。而客户的主要数据却是在D盘,看来还得处理,再打开WINHEX,

这是我们看到目前的分区信息
既然D盘的DBR被破坏了,要么找到备份的DBR,要么手工重建。当然,我们先用简单的办法,找出D盘备份的DBR。
NTFS文件系统的原理,备份的DBR在此分区的最后一个扇区,最后一个扇区的下一个扇区,当然就是E盘的EBR(也有人叫虚似MBR)。E盘的EBR,向后63个扇区,就是E盘的DBR,所以,我们只要找到E盘的DBR所在扇区,减去63,就是D盘DBR的备份了。

网友:
选中分区3

可以看出,E盘DBR所在扇区的位置是112647843,哪么D盘备份DBR的位置就是112647843-63=112647780向上一个扇区

把这个扇区复制到D盘DBR上,再次加载故障盘

D盘数据全部都在,全部选中后,导出就可以了。此盘恢复完毕!
其实,这类故障在我们实际中遇到很多,单用WINHEX来做这个数据,当然没有问题,哪需要的时间可能是我恢复这个盘的二培可能还要多。恢复这个盘我只用了二十分钟左右,。软件与WINHEX的配合使用,针对这类故障,个人感觉速度是非常快的,特别是对于大硬盘。

网友:
好东西啊,学习了,顺便请教下,如果一键安装到C盘,装完系统后变成一个分区了,怎么恢复,(用PQ看不到有分过区的记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情况,和我写的这个情况,处理思路相同

网友:
学习了  这个要收多少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350元,一个医院里的盘

网友:
350。。。是那家医院收费低了还是楼主收费低了,普通去一次较好的医院收费也不够

网友:
对于单位的机子,至少报价2000起...个人的机子 几百块好了。

网友:
这是所谓的数据恢复呀,高手呀,看不太懂

网友:
这样就是典型的数据恢复啊

网友:
楼主少数了一个扇区吧,很好的实例,不过我找扇区一般用DISKGEN,比较多有几点好处一可以直接备份分区表,二对格式化后的一些操作可以直接恢复,要原先分区表也很方便

网友(点评):
如果把DBR中的信息写入到MBR中,NTFS加一,这里不需要

网友:
高手果然很高,高的连我都看不到你了

网友:
收费低了啊。。。。典型的扰乱市场环境。。。

网友(点评):
温州地区大都这价,再说这老客户,我不能要太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这样。。那就算了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diskgen

网友:
高手啊,又学了一招

网友:
哇塞 修复数据 真是赚钱呀 努力学习 谢谢 楼主

网友:
很给力啊.以前一直不知道NTFS还有自动备份的DBR

网友:
用这个软件.要自己知道分区什么格式.并且知道分区大小才行的吧

网友:
这种分区表问题都是比较简单。恢复的数据也完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dikgen重建分区表

网友:
会了不难 难了不会 ! 收费是太低了!

网友:
厉害 我真的不知道这才叫 数据恢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