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讲讲内存无时钟经验与思路。

楼主(2010-11-26):
求高手讲讲内存无时钟经验与思路。

手上有块顶星G31M板,内存无时钟,诊断E0.

请指点思路。跑内存时钟(用小铜刷跑),6个一个都跑不通,估计是进北桥了。。。压桥没用。

网友:
我不是高手,但也遇到过一例这样的,加焊北桥修复了。。。

网友(点评):
如果需要加焊的多半压桥也可以,我按了没用,也用土炮加过

网友:
  加焊下北桥看下,   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跑E0应该CPU都没有过

网友(点评):
是啊。但是内存条件不过CPU也不过。

网友:
打值 看下,, 压桥看有无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