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暗屏烧保险

楼主(2010-11-26):
搞好台R51暗屏,修的时候按照流程来先试了下外显正常,那应该是屏的问题了,打开屏先测高压条,外接了根灯管,不亮,第一反应换高压条,换了根以前换下来的(好的),还是不亮,
不会是灯管吧,直接干灯管,从屏中抽出了那根灯管,开机一测发现灯管不亮,直接换了根好的,还是不亮,
头有点大了,那只有屏和屏线了,换上块好的屏(也是IBM的),用老的那根屏线发现还是不亮,那就是屏线问题了,无奈没现成的屏线,想到还有个接口问题,于是查起了屏线主板接口和接口边的电路,一查
发现接口旁一个黑色的非常小的一个保险烧了,测了下无穷大(比对好板测的,发现这是个保险),换好一上屏亮了,成功。。。暗屏以前修的不是换灯管就是高压条,又长经验了。。。
暗屏

网友:
看来LZ换灯管神熟练嘛

网友:
怎么不先量下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