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U是真的还是假的?

楼主(2010-11-26):
今天接到一P4主板和骞杨D310说是点不亮!看看U,上面有两个地方很象是被商家修理了,大家看是不是假品还是废品!

主板能上电,看U,呵呵,原来成这样了

断了一针,弯了一针!

由于最角的那针是NC,就没接,只接里面那针,不接点不亮!

主板的牌子我少见到,不过还是亮了!这贴和新手们玩玩,高手不要拍专啦!

网友:
主板是升技的865PE的板子,这板子NB容易坏。不是太好。

网友:
这CPU是OEM流出来的散装货,序号被磨掉
主板是升技,以前是名牌,排在华硕后面,现在倒了,修电脑不能不认识啊

网友:
这种打磨过的CPU很常见,一般是一些名牌厂商流出的库存或国处流入的水货,性能倒是没影响。

网友:
从头看到尾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额!不懂~~不懂~~~

网友:
是真的U,可能免费U,所以弄掉一些,...

网友:
CPU没假的啦,只有断针了能接,不然坏掉了就没办法,那个涂掉的新的CPU上面也会出现这种,具说这种U是要用在品牌机上的,结果被人卖掉了

网友:
这种打磨过的CPU很常见,一般是一些名牌厂商流出的库存或国处流入的水货,性能倒是没影响。主板是升技865pe的阐化板,当年升技的865pe主板超频不错,升技的462针的NF2板超频是当年一流的,

网友:
为了掩盖事实!!

网友:
U也能做假,那就厉害了。

网友:
原来磨掉的是这么回事啊!我还以为天生是这样的呢!这样的售后怎么样哦!

网友:
CPU是散装货,OEM流出来的,怕英特尔查出是哪家放出来的,所以把一些信息磨掉

网友:
现在这样的U也不贵撒
直接给客户换一块撒

网友:
ABIT的牌子不认识么,要加强基础知识呢
这个U还有假的?价值5元而已,真离谱呢

网友:
升技板子都不认识啊~

网友:
这种U,我在网吧做网管时,见过几十个,不过是上帖来玩玩,在上贴时就说了的!

网友:
超频王 升技865(IS7-E2 )478的最佳选择,当年比华硕还火的一块超频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