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478主板进画面死机

楼主(2010-11-26):
                 刚收到一块昂达478主板。开机出画面就死机,CPU   显卡    内存    都换了 ,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特来请教!!!!!!!!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

网友:
先查主板各地方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先刷BIOS再说

网友:
刷BIOS下试试,把CMOS放电

网友:
电容有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
刚开机画面就死机???死成什么样了,键盘有没有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停那不动了。键盘不起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异常!!11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行啊0.!!!!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行1!!!!!

网友:
回复 网友E:

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BIOs 或者电容的问题 啊

网友:
刷BIOS   查桥

网友:
是停在开机的主板LOGO画面还是停在进系统的画面